旋转体的扭矩计算

楼主(2021-09-13):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我这样计算这种机构的扭矩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这样算转速越低扭矩越小呢?

网友:
还一个得尔塔T了。

网友A:
角度除以时间是角加速度,最后一个公式是不是用的有问题?

网友B:
再加上T(匀速)才是电机的选用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除以时间是角加速度,最后一个公式是不是用的有问题?

扭矩不是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T(匀速)才是电机的选用扭矩

那这个T怎么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T怎么求?

明显整个转盘重心不是轴位置,你要找出这个重力矩最大的位置

网友:
少算了一个步骤

楼主:
哪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整个转盘重心不是轴位置,你要找出这个重力矩最大的位置

这个位置我可以用sw找,但是找到之后呢?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T怎么求?

重量乘回转半径乘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根据个人经验,如果使用了轴承之类的,摩擦力矩其实可以忽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我可以用sw找,但是找到之后呢?怎么计算?

重力X力臂,问题是力臂是变的(水平距离),重心也是各个位置都有不断变化,所以要分析,简单打个比方,比如只挂一个篮子,很明显篮子在90度位置重力矩最大,你这麻烦的是两边对称的,而且还不断变化,所以一下还看不出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力X力臂,问题是力臂是变的(水平距离),重心也是各个位置都有不断变化,所以要分析,简单打个比方, ...

应该只要算一种极限情况的吧,就是1/2偏载情况下的,这时候扭矩应该最大,那这个时候力臂怎么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只要算一种极限情况的吧,就是1/2偏载情况下的,这时候扭矩应该最大,那这个时候力臂怎么求?

我的假设是每个挂的都一样重。。。方法都一样,用笨办法,每个挂重的重心到重心点的水平距离就是它的(重力)力臂,然后把所有的力矩加起来(相反力矩是减),这个麻烦的是如果转一个角度,挂重自己也在绕者自己的中心转,比如图示的状态,如果每个挂重都一样,合力矩是0,但是转一个角度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