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能不能让它的螺母固定住,只推动丝杆,让丝杆做旋转运动

楼主(2021-09-13):
大佬们,是这样的我有个疑问,滚珠丝杆能不能把它的螺母固定在一个柱子上,然后从丝杆的下面推动它,这样丝杆能不能向上做旋转运动?

网友:
可以,导程设计的合理,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我在油管看见这样的设计

网友:
你传动也跟着转吗

网友:
螺母丝杠结构两种运动方式:一种是丝杠前行或回退运动,螺母固定不动;另一种是丝杠在两端支撑下做旋转运动,螺母做前进或回退运动。

网友A:
可以,要选择导程比较长的丝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选择导程比较长的丝杆

为什么要选导程大的丝杠?

网友(点评):
导程小的丝杠,容易自锁,即使不自锁,摩擦力太大也会导致传动效率大大降低

网友C:
假如用气缸推应该可以,用电机带动的话,如何设计?

网友(点评):
用气缸推丝杆吗

网友:
你研究一下sara的第四轴

网友:
滚珠花键丝杆就是螺帽转,丝杆上下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选导程大的丝杠?

导程如果小,升角就小,如果升角小于摩擦角,丝杆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程如果小,升角就小,如果升角小于摩擦角,丝杆自锁。

原来如此

网友:
可以。

参考丝杆步进电机

网友:
原理、结构都没问题,目的或者理由呢?你的动力源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用气缸推应该可以,用电机带动的话,如何设计?

用手推也行

网友:
困惑 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程如果小,升角就小,如果升角小于摩擦角,丝杆自锁。

这说的是T型丝杠啊,我们讨论的是滚珠丝杠,滚珠丝杠不存在自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程如果小,升角就小,如果升角小于摩擦角,丝杆自锁。

滚珠丝杆不可能自锁

网友:
可以,电机跟着上下就好,具体机构需计算好

网友:
去米思米看看,真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选导程大的丝杠?

补充一点,导程大小与螺旋升角成正比,而螺旋升角大小与阻力(自锁力)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