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腔体密封的问题

楼主(2021-09-13):
腔体分两部分,用O型圈密封,密封压力是通过气缸加紧的,那么我该怎么计算出加紧所需力量。PS密封圈硬度压缩量在设计时都已知。

楼主:
或者哪位大神有相关计算的书籍资料也希望能介绍下,我自己查了挺多资料也没能查到压力的计算方法。

网友:
给你推荐个论文看看。

网友:
这个还得实际测试。密封圈材质不同,压缩量也不同。这个压力还真不好理论算出来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13 19:03给你推荐个论文看看。

多谢大佬指点,不过就是计算有点繁琐,看样子要去学习下高等数学了。

楼主:
|sodiisga发表于 09-13 19:20这个还得实际测试。密封圈材质不同,压缩量也不同。这个压力还真不好理论算出来
压缩量在设计槽时就可以确定了,看了下楼上给的公式,密封圈的弹性模量和硬度有公式换算。

网友:
那不就是腔体内气体或者液体的压力么。

网友:
一般橡胶密封圈的压缩量是30%,大于16MPa加挡圈

网友(2021-10-28):
密封圈压缩量一般在10~2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