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此处是调节划条涨紧的吗

楼主(2021-09-14):
(无正文)

网友:
说明书上没有,调一下试试看.

网友(点评):
老兄你这个说明书上不是写了么,末端缓冲调节用的

网友(点评):
FESTO蓝字下面的两个螺丝

网友:
好像是调节极限位置的缓冲的

网友:
滑条设计的长度是固定的吧,张紧只能看看滑块里面能否微调了,图上那两个螺丝是固定滑条的。
资料里面已经说明了这个调节螺丝是调整内部限位缓冲的,看起来像是气缓冲。

网友:
这是个缓冲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