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密封哪种好为什么

楼主(2021-09-14):
如题如图

网友:
肯定右边的好啊,螺栓能拧紧,左边的螺栓随着载荷的不同,会晃荡,容易坏

网友A:
前一种垫片材质一般是沸腾钢垫片,后一种是橡胶材质的密封圈。
沸腾钢的耐候性更好一些,长时间不会老化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种垫片材质一般是沸腾钢垫片,后一种是橡胶材质的密封圈。
沸腾钢的耐候性更好一些,长时间不会老化失 ...

左边一般常用的还是橡胶垫,硬质密封垫安装很麻烦,要求太高

网友:
右边的好,左边的结构是混事,真要有压力就露馅,但是右边的结构降低法兰强度是真

网友:
这书都指出来了那种好那种差

网友:
右边的 但对密封位置的平面度和粗糙度有要求

网友:
真空环境,都用右边结构

网友:
右边的是常用结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常温右边的较好,但是图中图纸错了,两个法兰不会完全贴合;
高温环境左边的好,金属缠绕垫钱耐高温

网友:
第二种密封结构比第一种可靠。

网友:
右边的比较好,不会影响紧固件。

网友:
实际两种情况都见过,机械问题都要结合实际,真空右边好。

网友:
书上不都说了哪种好和原因嘛

网友:
右边的使用频率要比左边高,左边用在管路上的较多,右边用设备端盖好一些。具体还要看实际工况。

网友:
左边的需要压强更大一些,更不好加工。

网友(2021-11-07):
大家都说右边的好,我就想问下,右边的是怎么安装的。安装都是个问题吧!

网友:
如果法兰的肉不够厚的话,左边的也不错。

网友(2021-12-09):
明显右边比左边好

网友B:
这书也差劲了点,画错了不说,估计也没说明左边的材质,以致有人说是沸腾钢也有人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书也差劲了点,画错了不说,估计也没说明左边的材质,以致有人说是沸腾钢也有人认同。

说的很对,左边就是针对孔的密封,右边是针对面的密封,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