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装配体重量怎么看,材料属性里密度一栏要不要改

楼主(2021-09-14):
(图片)

楼主:
密度那一栏改不了吗?

网友:
你每个零件的材质里面规定好了,装配体不就可以直接出重量了吗?

网友:
附和楼上的,楼主把基本常识都丢了吗

网友:
要查看重量肯定需要设置零件的密度。

网友:
这个一般用材质库里面的材质就行,密度都是软件设计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度那一栏改不了吗?

改是可以改的,关键是你问题有问题。

网友:
装配体不存在密度一说,密度指的是单独的一个零件选了材料才有的。如果你零件都不给材料属性,然后想在装配体里看,那就纯属是懒人说梦了。没一个零件都有属性了,装配体直接就可以读出来重量。

网友:
下载一个材质库 设置材料   网上找的材质库有的不太准用时看看  有的要手动改一下

网友:
建模的时候 尽量给足特征参数

网友:
密度是通过材质属性间接赋值的,所以要改密度就改材质。

网友:
这个最好是不要改

网友(2021-10-14):
有个东西叫材料你不知道吗?材料指定了密度自然就随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