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准确检测风扇叶片方法

楼主(2021-09-14):
见图片。

网友:
铁的么?探伤可行?

网友A:
检验项点是什么?检验尺寸?外观?材质?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验项点是什么?检验尺寸?外观?材质?性能?

简单快速,准确检测叶片断裂的隐患

网友:
我觉得是震动导致疲劳裂纹多所以探伤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快速,准确检测叶片断裂的隐患

用表面渗透的方法检验扇叶表面是否有裂纹?

网友:
无损检测哈

网友:
表现处理之前做个PT看裂纹吧?

网友:
磁粉探伤也是可以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