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激光切割类似梳子一样的钣金,怎样防止变形

楼主(2021-09-14):
请教一下大家,激光切割类似梳子一样的钣金,怎样防止变形,比较薄,厚度3个左右

网友A:
不知道。 在边上重物压紧有用吗?或者调高激光切割的功率,加快切割速度有效果吗?最好是看看形状上能不能优化

网友B:
割下来整形就行了,

网友C:
交差走位。避免热集中,试试

网友D:
加压叠层,不连续切割~~~~~~···.

网友E:
什么材质的钣金?

网友F:
可能最后都要整整形。

网友G:
留点联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留点联着

可能是热变形

网友:
经济条件允许可以上下用厚一点的钢板夹住。

网友:
这个避免不了,我们是加工腰孔,试了很多办法,也还是变形

网友I:
1.交叉切割;(防止局部过热变型)
2.留敲落孔最后再掰掉;(防止费料掉落拉弯)
3.打磨敲落接头处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在边上重物压紧有用吗?或者调高激光切割的功率,加快切割速度有效果吗?最好是看看形状上能不能 ...

这个也是功能需要,不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下来整形就行了,

请问你那整形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差走位。避免热集中,试试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压叠层,不连续切割~~~~~~···.

加压估计不好弄,试试不连续切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材质的钣金?

201和304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最后都要整整形。

谢谢,请问你那整形用的什么工具设备或者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热变形

割掉那留着的一点后还是产生了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交叉切割;(防止局部过热变型)
2.留敲落孔最后再掰掉;(防止费料掉落拉弯)
3.打磨敲落接头处毛刺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这钣金切割后难免会产生变形,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网友(2021-10-14):
槽错开割,开口处不割断,留1-2mm,等全部中间割完后再割断最后1mm,变形就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