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机械臂除了有减速机之外有没有增速机构?

楼主(2021-09-14):
我看机械臂关节处有减速机进行减速,那有没有增速机或者增速机构?这样既能减速也能加速,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

网友:
在机械臂上是否设增速需要根据驱动电机和末端执行机构的转速确定。

网友:
当然有啦,就看你怎么用了?可以举个例子问下。

网友:
你可以直接提高电机转速啊

网友:
可以做成全增速,用笨重的低速电机

网友:
机械臂用的谐波减速机和RV减速机,都可以当增速机构来用的;比如谐波减速机,输入、固定、输出可以分别由波发生器、柔轮、刚轮来充当,不同的搭配就会决定到时是加速还是减速,速比是多少等等;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减速机所能承受的范围,包含输入输出转速、扭矩、弯矩等等,不然很容易损坏!

网友(点评):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网友:
用减速机一般都和扭矩和惯量有关系吧

网友:
明确告诉你没有,
六轴工业机器人,活动范围最多±360°
而电机转速上千转每分钟,换算一下,也有20转/秒
20转/秒,你还要增速??

网友:
变速箱不就是吗?

网友:
抱歉没审题,评论已修改,就当混个积分了

网友:
想法好特别,学学力学你就知道为啥木有了

网友:
想法很独特。

网友:
这个功能需要靠伺服电机来实现了!

网友:
你可以去造,然后看看有没有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