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卡住夹爪比较好

楼主(2021-09-14):
本图是一个夹爪,一共是两个对称夹爪配合实用夹住东西。目前存在一个问题,图中标注位置用弹簧连接,在运行过程中  弹簧容易断造成夹爪甩开因,弹簧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像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个地方怎样改比较好。

网友:
这个地方弹簧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是在绿色的件上放弹簧的  ,两个这样对称的爪子把这两个绿色的件用弹簧连接起来

网友:
你放一个两个夹爪夹住工件的图看看

网友:
看看弹簧里能不能加个细杆,细杆一端与拉簧前端的螺杆连接,另一端与拉簧的另一连接件做成活接,那个连接件得做成心形的中段空心的形状。

网友:
你这是给袋式自动包装机上的爪子吧,你可以尝试改成拉簧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是给袋式自动包装机上的爪子吧,你看看能不能改成拉簧试试

网友:
不行在弹簧压紧位置增加一个硬限位,以免到位弹簧继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