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加工几个孔之后,出现黑色印痕

楼主(2021-09-15):
有一不锈钢板材折弯后,板上加工了几个阀块安装孔和几个腰型孔,孔口处加工商好像打磨过孔口。

这个零件拿回来后,发现整个零件就像有人用抓了黑炭粉的双手拿过零件,上面有很多像“脏”了的手(这样描述可能很不恰当,只是打个比方)拿过这个折弯板,非常难看。

零件已经拿出去做表面处理了,遗憾没有留下图片。

问题来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是材料的原因吗?还是其他原因导致出现黑色加工痕迹?

网友A:
拿的时候手上有汗渍或是油泥,车间尘土大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的时候手上有汗渍或是油泥,车间尘土大粘的吧

有这种可能,但是,怎么擦都擦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可能,但是,怎么擦都擦不掉。

用除油剂擦一下试试。

网友:
我以前在军工厂呆过,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黑色的,就是不锈钢钣金壳体,只要手摸一下,留下的痕迹就擦不掉。
没办法只能用砂纸打磨。

网友B:
拿块生猪皮擦擦
灵感来源于好多电梯轿厢内壁的不锈钢老是油乎乎的,估计是保洁的发现蘸上油会把不锈钢擦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块生猪皮擦擦
灵感来源于好多电梯轿厢内壁的不锈钢老是油乎乎的,估计是保洁的发现蘸上油会把不锈钢 ...

赞观察力!

网友C:
不锈钢晶粒粗大,容易被油污等深度污染,即使去除表面的油污,还会有油污慢慢渗出来。所以加工过程中不锈钢防止污染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晶粒粗大,容易被油污等深度污染,即使去除表面的油污,还会有油污慢慢渗出来。所以加工过程中不锈钢 ...

那么家用不锈钢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比如餐具、卫浴

网友(点评):
钝化处理

楼主:
已经拿出去做拉丝处理了。

网友D:
不锈钢材质有很多种,看你的描述,感觉像是不锈铁,然后钝化后发黑的

网友:
热量太高了,孔口变红了,导致改变颜色,有空可以找个薄点的板材用打火机烧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材质有很多种,看你的描述,感觉像是不锈铁,然后钝化后发黑的

我也感觉材质有问题,从来没见过不锈钢板加工后,上面会出现黑色痕迹。

网友:
有油脂,污渍都会对表面产生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