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不锈钢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21-09-15):
如图

楼主:
各位大师好,该零件不能焊接,医疗器械上用的,请教下该零件采用什么设备比较经济的能加工出,多谢

网友:
1.5丝材锻压,冲压,磨削

网友:
看精度需求,冷冲压——抛光

网友A:
把这设计拉出来打,这个形状不让焊接纯属是难为生产嘛

网友(点评):
不是的,医疗器械尽量不要焊,这是搅拌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设计拉出来打,这个形状不让焊接纯属是难为生产嘛

不光难为生产,而且难为自己,形状过渡的地方太过生愣,很容易就折了。

网友(点评):
没有圆角,应力集中,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设计稍微改下

网友:
冲压

网友(点评):
多谢,以前类似的零件,就是冲压的,现在想看看能否换一种方法

网友:
可以冲压成型,圆角过度,图纸技术要求光洁度0.8,所以材料成型前表面光洁度要达到0.8

网友:
圆与扁方过渡这样不行的,不好加工还容易断!
尽量做成手锉与一字螺丝刀那样圆滑过渡,容易加工强度还好

网友:
是不是可以全面直接斜扁

网友(点评):
全面斜扁不行的,方杯上下宽度是一样的,长宽度一样

网友:
对于片体成形可做下滚压试试,圆轴与片状连接处形状成形自然,连接强度也好。

网友:
感觉可以参考下西餐刀的加工,应该是冷压的,但是这个把儿和片儿的过渡确实很生硬,加点圆滑过渡不行吗?

网友:
一般都是靠模具冲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