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调压阀、压力表被冲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15):
如图,柱塞泵工作压力12Mpa,使用一段时间后,压力表和调压阀都被冲坏漏水,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高压清洗机机使用

网友:
密封圈的密封度感觉是不够的!

网友:
超压导致密封失效,检测下高压水端水流回路。

网友(点评):
调压阀有装回水管路到水箱,泵工作压力12Mpa,调压阀选的是20.6Mpa的。

网友A(2022-04-10):
有些工况下,压力会远超标称,余量多放点,质量选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工况下,压力会远超标称,余量多放点,质量选好点

请问您在做水射流相关工作吗,我是这个方向的研究生,有些事情可以咨询下您吗。我V信:new202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