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这叫啥

楼主(2021-09-15):
类似直尺一样的东西,上面有黑色刻度,右侧有光电感应器。光电感应器上下升降。直尺使之产生通断信号,从而确定位置。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透明直尺叫啥。来个大虾帮忙看看

网友A:
简易的自制的光栅位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的自制的光栅位移传感器

这个是自制的吗

网友(点评):
不像是一个产品化的东西

网友:
简易光栅尺

网友:
光栅尺贴片吧

网友:
应该啥光栅尺

网友:
我怎么老感觉这后面还有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易的自制的光栅位移传感器

我们以前做的数控机床用的就是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