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的安全系数一般取多少?

楼主(2021-09-15):
1、之前使用了08B(4分)链条,查询到4分链条最大受力是18KN。2、根据电机扭矩(2倍过载计算扭矩)和链轮半径,2*额定扭矩/R,算出链条上的受力是8KN;(电机通过链条驱动转子,链条进行了一定张紧)

3、结果实际测试时,链条运行一段时间后,链条断了,查看断裂处,明显是被拉断了。分析了下可能是受到了负载的冲击;
那么问题来了,设计时,链条的安全系数取多少合适,才能避免极端工况导致链条破坏?

网友:
文字所能描述的东西都是描述者过滤后的局部,可能会漏掉好多东西。

网友A:
才2倍多一点,有点小了

网友B:
不同厂家生产的链条价格可以相差一倍

网友C:
张力计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2倍多一点,有点小了

那一般取多少合适,3倍?4倍?百度搜的说叉车的链条是5倍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力计算了吗?

需要算张紧力么,链条我随手张紧的,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生产的链条价格可以相差一倍

那就是说我购买的链条可能质量没那么达标。

网友D:
链条选用根据工况不同取3-5倍  你这才2倍多一点  选的小了

网友E:
我也是做叉车的,我们计算链条都是放5倍的安全系数。这是关键点,万一链条断了,滑架掉下来那就可能出人命。尤其是人上行的车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做叉车的,我们计算链条都是放5倍的安全系数。这是关键点,万一链条断了,滑架掉下来那就可能出人命 ...

我不是做叉车的,但只搜到叉车上链条的数据,到时候查查机械手册有没有讲。从叉车数据看,5倍应该是很稳了,至少没听说过叉车链条断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做叉车的,但只搜到叉车上链条的数据,到时候查查机械手册有没有讲。从叉车数据看,5倍应该是很稳 ...

哦,我以为楼主也是做叉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条选用根据工况不同取3-5倍  你这才2倍多一点  选的小了

哦哦,谢谢,那以后尽量往3倍以上选。

网友:
这个 根据实际工况选择

比如升降 起重设备 低速 或者加速度可以忽略不计 放大3-5倍

水平高速运转 频繁正反转和高频率启停也是3-5倍

涉及人生安全的 5-8倍左右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将大家回复的总结了下就是,不涉及人身安全的都是3倍以上了,与人身安全有关的就5倍以上了

网友:
考虑冲击载荷。

网友:
你做的这个链传动设备是哪个行业的?不同行业对安全系数要求不一样,比如,起重机行业或者载人安全系数有可能达到10。

网友(点评):
AGV领域的

网友(点评):
先找找行业标准,看看是否有要求?AGV按3倍做就可以,你担心的话,做到5。

网友:
普通的传动,3-5倍。如果用到提升等重要场所,一般要取8-10倍,最好双排链。

网友(点评):
明白了,我这边不是提升,那就是3-5倍。看来重要场合还是很苛刻。

网友F:
最低也要3倍吧,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低也要3倍吧,欢迎交流。

查了一本机械设计基础的书,低速下(12m/s以下)静拉力安全系数4~8。

网友G:
链条设计用破断拉力来设计是很粗犷的设计

网友(点评):
那应该如何设计?疲劳破坏来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取多少合适,3倍?4倍?百度搜的说叉车的链条是5倍以上的。

3倍以上,也要根据工况的,链条一般工况比较恶劣

网友G:
引用 网友G:
链条设计用破断拉力来设计是很粗犷的设计

细致点就要考虑寿命。所以这系数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细致点就要考虑寿命。所以这系数要很大

哦哦,考虑寿命主要是高速,且运行时间长吧。我看机械设计书籍上说,低速情况,按静强度校核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用途 酌情。一般都往大了选。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不过有时候空间受限,链轮选择和链条选择没法选择很大的,所以想知道个安全范围,不低于多少,在这个范围内再尽量选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考虑寿命主要是高速,且运行时间长吧。我看机械设计书籍上说,低速情况,按静强度校核就可以了。

除了成熟的链条,如摩托车等,其他都是简单按破断拉力设计

网友:
一般参考链条设计手册,小规格链条节距31,75以下的建议8~10倍安全系数,大于该节距建议拉力不小于5倍

网友(2022-01-13):
链条根据不同厂家,不同材料做出来性能也不一样,在米思米上08系列的链条最大容许张力4.22kN。

网友H(2024-08-15):
链条承受的扭矩不应该是2*额定扭矩*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链条承受的扭矩不应该是2*额定扭矩*R吗?

力×力臂等于扭矩,怎么扭矩×力臂等于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