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材料库

楼主(2021-09-15):
求教inventor材料库在哪个文件夹,要添加自定义材料到材料库,想新建一个材料文件夹,这个文件夹要在inventor的材料库所在的文件夹中建立,可是我找不到材料库所在的文件夹,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在项目里选材质库能看到文件位置,在design data里。
但没必要。
直接在零件的材质浏览器里点左下角新建一个材质库,然后从INVENTOR材质库里复制一个接近的到新库,然后改就完了。

网友:
常用的自己画,不常用的材料库里边也没有,去官网下载直接插入进去

网友:
还是去官网下载比较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