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吨的轴两端钻多大的顶尖孔合适

楼主(2021-09-16):
主轴长3800mm,最大外径为φ600,成品重量有6吨,想请教下多大的顶尖孔能承受器这个重量,或者有没标准顶尖孔表格推荐下,感谢感谢。

网友:
你们公司要是能找到合适的车床来加工,那顶尖都是配套的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

网友:
6吨 顶尖
好吧我见识浅

网友:
大卧车得大公司才有,小公司可是买不起的

网友:
很大,非常大……
小生佩服……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车坏了有点不好藏

网友(2022-02-22):
我们的顶尖最大承重25吨,像这种大活,顶尖的锥柄都是不常见的莫氏7号,公制80,100.120了,然后锥度又分为1:10和1:20,2楼说的对,你要先找合适的机床,然后在根据机床的尾座匹配顶尖,中心孔的大小你要查机械手册中心孔的大小,工件的重量,最大端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