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求助

楼主(2021-09-16):
有没有导热性很差的材料,还硬度略低于304的。如图,因为金属导热性太好,想找个金属或非金属的材料,将轴连接的地方做个转接,防止上面的热量传导下来,影响下面轴承的寿命。

网友A:
轴承边上搞一圈冷却油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边上搞一圈冷却油道

没见过这种东西,但我这个应该是做不了,工业级产品,东西很小,轴承外径才13mm,现在比较好的想法是找个材料对轴做个转接,隔热。

网友(点评):
那没法了, 我见过一个大的,里面有水道冷却。

网友:
需要知道极限温度和额定温度,极限扭矩和额定扭矩,最大允许变形量,运转时间(周期),允许导热系数等等,才能正确找到合适的材料

网友:
楼主好:
      思路方向偏了,找低热导率的材料并不能降低轴承这边的温度,只是温度升高的过程时间长一点而已:
      要么找耐高温的轴承,要么轴承环境加散热(风冷、油冷等)

网友:
非金属导热性差的材料很多,岩棉板,聚氨酯等高分子材料很多。金属材料的导热性都很好。

网友:
玻璃纤维棒可以参考

网友:
温度是多少?如果是有100多度,可以使用耐高温轴承。

网友:
感觉可以两端装旋转接头 给轴降温 13的轴装1分的应该可以,隔热好并不能降温 轴时间久了 还是有影响

网友:
陶瓷,聚四氟乙烯。

网友:
四氟乙烯软,奥氏体不锈钢可以

网友B:
这个耐高温球轴承是比较适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耐高温球轴承是比较适合了!

用的就是球轴承,但是内部酯类润滑剂都是厂家封装的,加热的时候会挥发,使用寿命会严重降低

网友C:
具体做哪个部件?光从隔热耐热,低硬度看很多材料都可以满足,塑料耐温500度都可以做到,还有什么其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做哪个部件?光从隔热耐热,低硬度看很多材料都可以满足,塑料耐温500度都可以做到,还有什么其他要求 ...

类似伞一样,上面一层,中间轴连接,但是上面一层有热辐射,大约是100°的高温,如果直接轴连接,热量太高,想加一个机械强度能约等于不锈钢的结构,但是有隔热效果

网友(2022-06-04):
引用 楼主:
类似伞一样,上面一层,中间轴连接,但是上面一层有热辐射,大约是100°的高温,如果直接轴连接,热量太 ...

100多度没有问题,WX; 1459537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