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三通电磁阀

楼主(2021-09-16):
求一个三位三通电磁阀,带厂家,带样本,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A:
使用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工况?

气囊充气,保持,放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使用工况?

试试用普通的三位五通阀,改一下,正常安装消音器的口,用堵头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普通的三位五通阀,改一下,正常安装消音器的口,用堵头堵住

也是可行的,我没往三位五通这里想,本来想找不到三位三通就搞两个二位三通的,哈哈,谢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普通的三位五通阀,改一下,正常安装消音器的口,用堵头堵住

我看可行。

网友:
你用一个二通+二位三通不就行了  第一次听说三位三通

网友:
三位三通中间机能有要求吗?二楼说的对,使用工况是什么?比如使用环境温度,流体介质,压力,流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