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械手第七轴(地面行走轴)的底座设计

楼主(2021-09-16):
各位大神,我要设计喷涂机械手的地面行走轴底座,是底座,不是行走轴。请各位给点意见,该怎么设计。
比如,用什么板材,板材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底座安装的调平结构等等。目前没有拿到行走轴的图纸,问题也提的有些业余。各位多包涵。说来惭愧,本人机制专业,但没有真正实践过。
如果想重新学机械设计制造,看啥书,或者去哪里报班,也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最简单的用方管做架子,上面加导轨,齿条

网友:
省成本的做法就是方管焊接,焊接后上龙门铣,方管的规格就要看你得负载要求了,要考虑下速度要求,不然跑起来会晃的

网友:
底座上的设备如何安装?重量多少?外形有多大?做设计需要把基础设计条件给全了才能做。
跟着单位看师傅多干活,多问,多思考。报班自己不实践,提升也慢,自己学着学着就没信心了。

网友:
你说的我自己没干过,但是我在上海的公司干过,我还一起吃瓜了,用的也是安川的六轴搬运机器人,两边用的大概是150X150的方管焊的,长度当时是多段拼接的,拼了10米左右,宽宥一米二左右,方管上面焊235的块,上面安装面都铣了平面,下面直接12的地脚,上面装的导轨和大拖链,来回跑的,都四年多了,可能记忆有不少混了,参考一下吧!

网友:
照猫画虎。

网友:
同上!网上找资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目前正在搞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正在搞类似的,

我是同步带的,Z轴含负载250多KG吧

网友:
方管底座   齿轮齿条驱动   直线导轨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