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自攻螺钉在注塑件上的底孔

楼主(2021-09-16):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
M1.7X5,M3X16的不锈钢螺钉,想要固定在PPA+35%玻纤的塑料上,底孔应该开多大啊?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下,还是说百度上的公称直径减去0.4或0.5就可以了...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内嵌螺母

网友B:
如果是钻尾钉可以不打底孔

网友C:
直接打,不要底孔。

网友D:
PPA+35%玻纤的塑料够厚的话用钻尾钉可以不打底孔

网友E:
这玩意没标准多打几个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嵌螺母

有点复杂,没必要嵌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钻尾钉可以不打底孔

平尾的,抄的老外的东西。不过可以尝试一下用钻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不要底孔。

我可以用钻尾的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PA+35%玻纤的塑料够厚的话用钻尾钉可以不打底孔

材料够厚,谢谢。我去用钻尾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没标准多打几个试试呗。

有道理,我正有此意。多去钻几个试试拧的力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干~~~~~~···.

简单粗暴,不过怕干裂了呀。。毕竟要开模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粗暴,不过怕干裂了呀。。毕竟要开模的东西

把你自攻螺丝钉和注塑件发来看看~~~~~~···.

网友:
自攻螺钉也是有小径和大径的
底孔在小径和大径之间就行,如果不怕材料溢出来,不打底孔也行
另外,如果有拉力要求,建议不要用自攻螺钉,采用内嵌铜螺母+机械紧固螺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