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辊的结构,辊有顿挫,排查不出原因

楼主(2021-09-16):
我们单位是纸厂,湿部传动的方式是使用一台Y132S-6的电机,依次带动两台减速机(速比分别为15和50),减速机连接一个直径一米的辊,辊包无端网。最终让辊以1米/分钟的速度匀速转动,带动网布以1米/分钟的速度爬行。

近期发现网布在爬行时,有顿挫感,大概一秒卡一下,依次检查了几个可能因素:

  • 网布和辊之间没有打滑
  • 减速机没有断齿,齿轮完好
  • 各连接处均完好

最后开始排查电机,检查了电流没问题,但还是把电机换了,顿挫就消失了。把电机送到维修商,维修商也查不出毛病,动平衡也没问题。我问他能不能检查电机转速是否稳定,他说查不了。所以很头疼,还有什么问题可能导致顿挫呢?不胜感激

电机减速机

电机减速机

网辊

网辊

网友:
可能是电机达不到额定功率了

网友:
电机可能内部有短路,三相不平衡了,负载轻看不出来,负载大了,三相不平衡就周期失步就顿了,测测三相电阻看看

网友(点评):
缺相不可能

网友(点评):
三相不平衡不是缺相,一般要求不高也能工作

网友:
电机线圈不行了,发不出那么高的功率了

网友:
联轴器有没问题呢

网友:
看看电机里的轴承怎么样,是不是有坏掉的

网友:
既然是点击的问题,找电机的故障就行了

网友A:
电机线路有无排查,大功率电机有软启动电路,是否配了变频器。如果仅仅是换了电机就解决了问题,可以重点分析线路和电机本身。至于供应商说无法检测电机转速,这个显得有些业余了,难道是个小作坊做出来的?转速、扭矩这些都有仪器可以测的。

网友(点评):
下作坊哪有这么专业的 ,我们这边门边修电机就是一些工具和电焊机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有毛病了就丢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轴承有问题或者电机内部电气线接触不良?

网友:
系统里带变频器吧,速比不合适,电机实际转速太低,再有系统速度也低,系统运行阻力也大,换个减速机让电机转速提升到7、8百转/分。

网友:
检测下,是不是轴承质量有问题

网友:
测线圈吧

网友:
我们的油泵在输送高粘度介质的时候,在电机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之后,有时就会产生这个情况,主要是电机轴功率的问题,电机时间太长,设备老化,达不到初始功率设定,建议更换电机。
其实通俗点说就是电机老化,带不动了,没劲了,得换电机了,要么就是再次降低转速,现在是1m/min,给减速到0.5m/min,但是也是临时的,建议还是直接更换电机

网友(点评):
那个杠精用户名称为:anian71 的不要回复,不要拿你的无知挑战我的专业

网友:
这数怎么对不上呢?辊子直径1米,线速度每分钟一米,转速是每分钟0.3183转,而6极电机正常的输出转速大概是960,除以两次减速的速比,输出到辊子上的转速是1.28r/min。

网友B:
这或许不是纯粹机械的问题,提供另外的思路:
滚筒的设计车速:
v=960/(15*50)*pi*1=4.0192m/min
实际运行车速1m/min
当设备变频控制调节车速时,工频50Hz对应4m/min车速,当实际车速为1m/min时,变频器频率为50/4=12.5Hz,电机在如此低的频率下运行一段时间,电机会发热,输出功率及扭矩会下降,这或许是楼主说的原因。
建议:楼主把速比15的减速机改为速比30或者更大些,这样设计车速为2m/min时,在实际车速为1m/min,变频器频率为25Hz,应该可以避免低速运行时的问题。
造纸行业用的一般是西门子的变频器,低速运行还好些,如果是其他品牌的,或许情况更差。

楼主:
感谢楼里各位的解答,补充几点信息:
1. 通过变频器来调整转速,实际转速小于960转/min
2. 维修商检查了轴承,表示有些磨损了,但是还能使用。出于保险考虑,直接更换了轴承。

更换轴承前,空转看不出问题;如果是轴承的问题,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减速机的存在,放大了轴承的细微卡顿?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路有无排查,大功率电机有软启动电路,是否配了变频器。如果仅仅是换了电机就解决了问题,可以重点分 ...

1. 有变频器的,我在后面的帖子刚补充了信息2. 我是想让他检测在特定负载下的转数是否稳定,可能条件有些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或许不是纯粹机械的问题,提供另外的思路:
滚筒的设计车速:
v=960/(15*50)*pi*1=4.0192m/min

感谢解答,减速机的问题之前也有人提到,等以后有合适的停产时机,是打算把减速机的选型升级一下的

网友:
建议换成行星摆线减速机

网友:
D电机的轴承 线圈

网友:
楼主设备上用加速度传感器不,用于转轴类机械部件状态监测,提前预警这类问题

网友:
电机没问题,关键点是每间隔1秒的抖动频率,这个跟速比50的减速机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