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片上怎么用Creo 6.0画出来

楼主(2021-09-16):
这个图片上的  怎么用软件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

就是板金折弯处有一段不想让它折弯

网友B:
这个东西是防止折弯时孔变形与位置改变,所以开的一个槽,可以先画槽再折弯

网友C:
展平——切槽——折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展平——切槽——折回

SW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防止折弯时孔变形与位置改变,所以开的一个槽,可以先画槽再折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creo直接折弯也不会,但是可以现在零件界面生成实体再转换为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creo直接折弯也不会,但是可以现在零件界面生成实体再转换为钣金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