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钩上面的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1-09-16):
(图片)

楼主:
和吊钩配合的这个零件是铸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吊钩配合的这个零件是铸件吗

 这个可不敢是铸件。。铸件密度本身就要稀疏,能力就要打折。而且铸件大多抗压不抗拉,你这明显是受拉为主。
这个更大可能是锻件。

网友:
吊钩横梁
锻造件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吊钩横梁,45#锻件。

网友:
你要说两侧那两个吊板,一般选Q235A或16Mn就好。

网友:
与另一部分配套使用的

网友A:
这两个板是挂吊钩的吧。

网友:
红圈画得太大,画图不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板是挂吊钩的吧。

下面装吊钩,上面装滑轮。

网友:
横梁吊钩的效果。

网友:
吊钩组,它由动滑轮组、吊钩、吊钩螺母、吊钩横梁,推力轴承和拉板所组成。

网友(2021-10-22):
你画那么大个圈.......是那个黄色的侧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