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铁板实现前后左右,上下的摆动

楼主(2021-09-16):
我想让一块长60公分宽40公分厚2毫米的铁板实现前后左右,上下的摆动。求助。

网友:
怎么摆动?分别绕哪个轴线做前后左右摆动?摆动角度多大?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小学文凭不会描述。就是说一块小板我把它托举到50公分的高度,我想让这块板上下左右做浮动,并不是整体做浮动,浮动角度越大越好

网友:
你是技术人员,能否用专业术语描述你的需求

网友:
这样描述问题只能得到一堆反问,想让一个东西旋转有太多方式了 你的使用场合条件得给出来啊 你自己的想法画图表达出来大家给出针对性建议也行啊

网友:
挂在无人机下可以么?

网友(点评):
你不觉得人手可以实现这动作吗(手动滑稽)

网友:
铁板重量形状尺寸,转轴位置* E2 {4 E6 W" W

网友:
不晓得需求是什么...

网友:
用个六轴机械手抓着

网友:
正因为不专业才来问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结果你们的问题比我还多

网友:
两个动作分别用气缸来实现呗!!

网友:
史都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