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块铁板实现前后左右的上下摆动

楼主(2021-09-17):
如何让一块铁板实现前后左右的上下摆动

网友:
哈哈哈哈,上下左右的前后舞动,你语文老师没教你吗

网友A:
试试这样的机构

网友:
好高的自由度啊

网友(点评):
才三个自由度,不高啊

网友:
陀螺仪变种

网友:
没有别的要求的话,用一根皮筋吊起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样的机构

层主头像结构也不错呀

网友:
我们给我德昌电机做过,粉末治金产品的自动除披锋设备。

网友:
前后左右的上下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