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提问,关于铸件热处理后表面的问题

楼主(2021-09-17):
各位大佬好,小弟刚刚进入社区不久,有几个问题希望大佬解答下,先给各位大佬说声谢谢了。
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加工工艺流程,加工→热处理(淬火)→抛丸→(清洗)发黑
出现的问题就是,发黑完成后,在放置一段时间后,表面出现瑕疵,有黑斑及类锈蚀情况出现。
现在老板的意思就是更新抛丸设备,使得在淬火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
所以请教下各位大佬,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或者说在在发黑之前是否还要其他工艺可以加入?
假如要更新抛丸设备,有没有最新的技术可以提供一下参考?或推荐抛丸厂方。

网友:
首先需要确定你们是什么问题导致了表面缺陷,你在这胡乱丢一棒槌出来,鬼能回答你问题啊?

网友A:
抛丸不均匀,后期粘油渍,汗渍,发黑前表面清洗不彻底,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丸不均匀,后期粘油渍,汗渍,发黑前表面清洗不彻底,都有可能。

多谢大佬,如果有这么多原因在的话,只能现场去跟进记录步骤及操作行为,一步一步去拆解原因了。

网友(2021-10-30):
应该和发黑工艺有关

网友(2022-06-28):
大概率发黑工艺没有做到位

网友:
铸件本身就疏松多孔,发黑防锈能力也就那样,所以放置时间长、储存不当很容易生锈。要想防锈能力再提升要抓的细节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