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弧氧化技术

楼主(2021-09-17):
通过电解液与相应电参数的组合,在铝、镁、钛等金属及其合金表面依靠弧光放电产生的瞬时高温高压作用,原位生长出以金属基体氧化物为主的陶瓷膜层。
突出特点:(1)大幅度地提高了材料的表面硬度,显微硬度在1000至1500HV,最高可达3000HV,可与硬质合金相媲美,大大超过热处理后的高碳钢、高合金钢和高速工具钢的硬度;(2)良好的耐磨损性能;(3)良好的耐热性及抗腐蚀性。这从根本上克服了铝、镁、钛合金材料在应用中的缺点,因此该技术有广阔的应用前景;(4)有良好的绝缘性能,绝缘电阻可达100MΩ。(5)溶液为环保型,符合环保排放要求。(6)工艺稳定可靠,设备简单。(7)反应在常温下进行,操作方便,易于掌握。(8)基体原位生长陶瓷膜,结合牢固,陶瓷膜致密均匀。
微观结构:微弧氧化膜层微观为不规则多孔结构,孔隙率约为1%~15%,孔径约为2um~4um,多孔结构利于后期的封闭及涂装,并且增加表面附着力。膜层和基体紧密结合,膜层结合力优于其它膜层。
与阳极氧化对比:更厚、更硬、耐磨、击穿电压高、精度高、孔隙率低、耐腐蚀。

网友:
微弧氧化抗腐蚀确实可以,240h酸性盐雾没一点问题,就是表面比较脆,磕一下就伤了

楼主:
|旭辉_fDU6F发表于 09-17 14:00微弧氧化抗腐蚀确实可以,240h酸性盐雾没一点问题,就是表面比较脆,磕一下就伤了
不能吧…耐磨损性能还可以

网友(点评):
耐磨性很好,试着用曲别针划,基本没有印子。我是不小心掉到地板砖上了,磕坏了,不像是金属磕后的那种钝面,像是碗沿沿磕的那种剥离伤。

楼主:
价格应该不菲,没关注

网友A(2022-05-18):
微弧氧化 铝合金能做黑色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弧氧化 铝合金能做黑色的吗?

微弧氧化现在工厂里基本能做黑色,咖啡色和乳白色,其他颜色目前基本都存在于实验室中

网友(2022-10-22):
铝微弧氧化后,还会跟铜有电腐蚀效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