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铝合金组件整体硬质氧化问题

楼主(2021-09-17):
问题背景:有一个通过不锈钢螺钉连接的全铝的组合件,要求是装配完成后进行二次加工,之后再进行整体硬质氧化
问题点:整体氧化时组合件内的不锈钢螺丝全部被溶解掉了,有哪位师傅有相关的解决方法或是经验不。
谢谢!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溶液,一般是酸性溶液,比如,硫酸溶液,或者硫酸加入其他有机酸性溶液。

强酸+有机酸,不锈钢螺丝遇到强酸肯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其他物质,溶解到溶液里了。

你先看看硬质阳极氧化铝的工艺就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
我这边能解决,可惜是有偿的。

网友:
组合件先做硬质阳极氧化,再做组装连接不就好了

网友:
拿胶堵住再硬质氧化,这样螺纹就不会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