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1-09-17):
这个构件网上买不到呢 也查不到  可以上下滑动  想停在什么位置就停什么位置

网友A:
类似胀紧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胀紧套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不用螺丝的

网友(点评):
这里也没有螺丝啊!

网友:
感觉是自己设计的,拖把杆上这种可调节机构很常见

网友B:
我有类似设计,原来准备给北京环球影视基地展示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类似设计,原来准备给北京环球影视基地展示台使用。

复杂么 这种件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胀紧套

还不如说自锁钻夹头

网友:
楼主找到请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分上下两部分,里面是锥形的,下面是卡爪,用来定位,上面用来锁紧,放的物品越重,锁的越紧,直到超过极限。

网友(2021-10-19):
涨紧套吧,手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