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换向阀几个口问题

楼主(2021-09-17):
气路换向阀几个口问题,R,P,S都能当进气口吗

网友:
R、S口是接消音器的排气口。
P是进气口

网友:
先导式的需要按照进气、工作、排气的接法阀门才能正常工作。
直动式的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接管进气位置。

网友:
能与不能要看你的目的

网友:
就能不能实现通气上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