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斜槽疑问

楼主(2021-09-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请论坛中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
      单相感应电机,出口的,原本一直正常出货,没问题。最近两批,出现低压启动不良的现象。头一批,大概有10%启动不良,现场事急直接换了电容出货。这一批,直接干到几乎100%启动不良,一直没有查出原因,也只有向客户申请换电容出货。接下来现场技术就分析原因,各种找,后来发现转子斜槽加大以后启动就好了。现在是斜槽是1.5槽(实测也满足),现场技术加大到2.5槽,论坛中懂这个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偶没想通。谢谢!

网友:
这电机虽然存在了这么多年,但涉及到的理论性的东西太多,大学里短时间想把它搞明白不太现实,编教材的人想把那些理论公式都给浓缩到一本书里,结果就是看不懂

网友:
你这问题在这社区有点技术难度了,电机,电机拖动这些课程大学里本来就是天书

网友(点评):
是,特别是单相电机,更脑壳痛。

网友A:
原因很多,关键是找有啥工艺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关键是找有啥工艺变动。

也是这样想的,但现场查来查去说没变化,定型产品。

网友B:
增加斜度,减小死区,就这么简单,代价是高速效率下降了。有个术语可以对应这个现象,转差率。

网友(点评):
还是有懂的啊,我是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这样想的,但现场查来查去说没变化,定型产品。

比如原材料

网友(点评):
磁钢牌号有影响,但不致于如此之大。几乎全部启不了。总怀疑现场没找对问题点。斜槽是设计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斜度,减小死区,就这么简单,代价是高速效率下降了。有个术语可以对应这个现象,转差率。

斜槽是消除谐波磁势影响,一般是一槽。斜度大一点可以降噪,扭矩平顺。斜得太多影响启动扭矩,这次斜两槽多,启动还变好了。从没见过斜度这么大的。减小死区,还请教解释一下。

网友C:
看到电机的厂家都这么迷糊,我心里也就彻底坦然了,当初看不懂那些书我一度怀疑我的智商

网友(点评):
关键是我们的大学教材写得实在太烂,特别电气方面的书,厚厚的一本电路一学期下来,初中就会的欧姆定律大部分人反而都不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电机的厂家都这么迷糊,我心里也就彻底坦然了,当初看不懂那些书我一度怀疑我的智商

哈哈

网友:
这个真需要学习

网友:
稍等一下,我去翻翻大学课本

网友(点评):
哈哈,皮一下。课本翻不到。

网友:
作为厂家,不是应该有研发搞研究改进的么?

网友:
应该是影响磁力切割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1启动力矩太小了。付相不够吧,2、看看有没有轴承室卡死。3、电机用的是含油轴承还是滚珠?

网友(点评):
重新调整绕线参数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