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件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21-09-17):
求指导

网友A:
先画大的L型的折弯,然后用对各个边进行边线折弯。相邻的边线折弯可以一起选,然后软件自动会对干涉处自动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大的L型的折弯,然后用对各个边进行边线折弯。相邻的边线折弯可以一起选,然后软件自动会对干涉处自动 ...

我傻了,开始用斜接半天没画出来

网友(点评):
画是能画出来,加工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不难加工,最后折中间的弯,用弧形刀

网友:
边线法兰, 正常画就好

网友:
这算简单的,看样子你需要系统的学习下SW钣金功能,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这个钣金件正常操作即可

网友:
看用什么软件,但是基本画法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画大的L型的折弯,然后用对各个边进行边线折弯。相邻的边线折弯可以一起选,然后软件自动会对干涉处自动 ...

“相邻的边线折弯可以一起选,然后软件自动会对干涉处自动拼接。”

~这就是斜接法兰吧

网友(点评):
我使用的是边线法兰

网友:
型材应该是数模拉伸出来的。

网友:
边线法兰一直下一步就行

网友:
正常折弯就可以,但一焊接边角就在工程图里展开不了。恼火。复杂的钣金我就不放展开了。给3d加2d图,让厂商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