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材质问题

楼主(2021-09-17):
光学模组,光学微调平台的铝料具体是什么牌号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哦,从一张图片来确定材料牌号。

网友:
7075T6

网友:
找供应商问下就知道了

网友:
6061  7075 随便用,都可以

网友:
最常用铝合金是6061,强度高一点可以是6061  T6

网友:
5系6系7系都可以,表面氧化黑。

网友:
遇事不决7075 表处不决,黑色阳极(污染没厂的话再说)

网友:
刚参加光博会回来的我路过,7075贵呀,还是6061吧,我们自己做直线电机的时候才用用7075,;

网友:
像米思米的

网友:
这个米思米有这个组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