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辊纹路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21-09-17):
如下图,像是车出来的,但是纹路很均匀,且深度一致无断层

网友:
看不到图,纹路要是浅的话应该是滚出来的

网友:
以前给烟厂干过就是用精雕机刻出来

网友:
压花用的网纹辊?

网友:
1.手工,2.雕花机

网友:
车床也可以滚网纹的

网友:
这个滚花师傅技术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