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传送带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1-09-17):
需要用一条5500MM左右的传送带,一边1500MM处需要折叠。输送塑料品。传送带宽500,速度10-15米。准备选直流调速电机400W的。请问下各位大神怎么搭配才最经济。还有能告诉最实惠的计算方法。

网友:
来个大大神也办法啊,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A:
你的传动轮直径是多少,然后塑胶产品质量是多少,查下摩擦系数,先算传送带的拉力,产品质量*摩擦系数,然后算扭矩=拉力*传动轮半径.电机功率(KW)=扭矩(N/M)*转速(转/分)/9550,最后加个安全系数,这个我平时算的,可能不是很正确,有懂得大神补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动轮直径是多少,然后塑胶产品质量是多少,查下摩擦系数,先算传送带的拉力,产品质量*摩擦系数,然 ...

传动轮选的50MM直径。然后产品不到3公斤。

网友:
使用的普通电机。速度 你没说清楚 ,但我觉得你15m/min,也就是0.25m/s  。我算功率 .全当都是匀速状态,负载在20KG 以内 ,摩擦力我默认0.1,  安全系数我算4,,效率我算0.75  那功率算出来也不到50w  ,100w的电机不可以么?

网友:
传送带上负载多少?速度的单位是米每秒还是米每分钟呢?把问题尽量描述详细,单位写规范。

网友:
你需要这个
非标机械设计自动计算excel表格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BC%C6%CB%E3

网友:
直流调速?啥行业这么特殊,这种皮带用变频器不好吗,200W的电机配个减速机,一体的,没几个钱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