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加工

楼主(2021-09-17):
1。一般都是钻扩铰,不知道铰刀铰出来的孔能否达到IT7,粗糙度0.8; 是不是一般铰刀铰出来都能达到? 还是勉强能达到?
如果要求再高一点,6级精度的孔,0.4的粗糙度,下一步要用什么加工方式了?
2.镗孔和拉孔
  这两个怎么用? 设计的零件什么时候会考虑到用镗孔和拉孔加工呢?
3.研磨
  设计的零件孔什么时候用到这个级别的加工
这些知识当然百度也可以搜得到大概,但是看了下又会忘,还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介绍下你对他们的理解,以及你设计孔出公差的时候怎么想的?

网友:
1、IT7级,用铰刀可以。IT6也应该可以,最后精铰。粗糙度控制,切削液选一下。
2、镗孔对大孔,台阶孔。拉孔对小通孔,批量生产效率高。
3、研磨,量检具使用的孔会用到。发动机缸孔会用到珩磨。

网友:
楼上的解答已经完美了

网友:
1、精铰可以达到,只是用时会比较长
2、去车间看一样镗床和拉床,疑问自然就没有了
3、柱塞泵的内腔、微型精密油缸的内腔等都要研磨

网友:
铰孔和镗孔理论上能达到IT7的精度,表面粗糙度Ra0.8,但实际上,加工件的精度与机床的精度也有很大关系。

如果设计需要,可以这样标注。能不能达到那是工艺的问题。

网友:
0.8粗糙度的孔铰刀可以达到要求,0.4的孔就需要珩磨了,一般的机加工是达不到的

网友:
如果要求再高一点,6级精度的孔,0.4的粗糙度,下一步要用什么加工方式了?--挤压!

网友:
这些孔的精度多半很难实现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