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宽度已超出电机轴尺寸是否合理?

楼主(2021-09-17):
电机200KW,转速1480/MIN,主轴转速1500R/MIN,皮带选的是有效宽度制25N/类型, 设计的电机带轮如图,请教各位高手,皮带轮宽度已超出电机轴尺寸是否合理?

网友:
超不超出问题不大,只要所受径向力不要超过电机径向载荷就行。
端面限制皮带轮的轴向位移

网友:
超出电机轴部分关系不大,当然核算一下最好

网友:
常有的事儿

网友:
看样子轴孔配合好问题不大

网友:
电机端皮带轮左侧如果可以加压紧盖板,尽量加上,比较安全

网友:
超一点问题不大,大一点更挂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