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零件的热处理

楼主(2021-09-17):
一般我看图纸里面只要有45#,必带调质要求,就是淬火然后高温回火,于是我也照猫画虎,见到45##就是调质,但实际上为什么要调质,我也只懵懵懂懂知道是提高力学性能?  至于如何提高? 提高到哪个层次就不明白了;
有次面试官技术总监问我的轴用的什么材料我回答45#,然后问我用的什么热处理,我说调质,然后又问调质后达到什么硬度,我说HRC57,他说没这么高,我说HRC42,他说也没这么高; 好吧 对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后来查资料才知道HRC28-32,不过这个数值,我感觉对方技术总监也是不知道的,但他却知道我说的数字不对,
  其实说到底对硬度还是没有概念,我不知道HRC28-32所代表的含义,HRC和HB的概念知道,但是实际碰到这些硬度值,具体零件该用多少硬度值就茫然失措
1.一般我们的零件用到哪些最常用的热处理?
  比如轴类用45# 调质, 齿轮用20CR或40CR会用到表面淬火+渗碳,还请大家说下你设计时候的常用材料和热处理?
2.热处理后的技术要求
  比如45#调质 硬度要求? 齿轮热处理后的硬度要求? 硬度值到多大? 这个硬度值是计算还是查手册?

网友:
热处理手册 找找看。

网友:
机械专业大二或大三教材《金属工艺学》

网友:
课程设计就会用到的知识啊

网友:
HRC28-32对应的强度在7、800MPa左右,你自己体会下,HRC57这个硬度对应的强度已经超过2000MPa了,很多材料淬火态都达不到这个水平,量具用钢的最高硬度也就差不多这样了。
所谓的45#钢是含碳量0.45%的中碳钢,对于碳钢,含碳量越高,强度会相应提高,调质处理可以提高硬度,但也不是无限提高,这是材料性能极限决定的,再要想提高就要加合金了,具体的淬火温度和得到的性能要查手册。45#钢只能算是轴类里最普遍的材料了,好一点的都要模具钢了

网友:
不懂就不懂,否则漏怯。

网友:
楼主说出了大学专业知识没有学好或半道出家的人的心声。
如果在正规的非标公司,通过经验积累能知道的材料种类和标号多一些。
如果是小公司,就露怯了。永远是45#,镀硬铬,铝进行氧化。其他材料真的不会用
或者很少用。

网友:
常用材料常规表面处理这些属于基本功,要常总结常看。

网友:
这个热处理是需要好好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