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工艺

楼主(2021-09-17):
这是我们公司加工的一个项目里面的零件,目前在首样样品加工阶段,如图这个零件是两个子件焊接在一起,一个是40Cr,一个是轴承钢GCr15,两个零件焊接性能都比较差,可能会出现焊接开裂的情况,也想过用红套的方法,就是板加热300-400°左右使板膨胀,销放进去以后冷却紧固,但是还有很多因素没去查证,如材料的膨胀系数及壁厚是否膨胀变形等等,同时技术要求是先调质再局部淬火,查了下资料,GCr15淬火需要油冷,那局部高频油冷会不会出线油烧起来的情况,这些都不是很懂,我想问下各位大神,不改变技术材料要求的情况下,怎么样安排加工工艺,谢谢!

楼主:
补充照片

网友:
会烧起来

网友A:
轴孔套在一起焊接不做个台阶定位么?

网友B:
好多种方法,只是你实践性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孔套在一起焊接不做个台阶定位么?

台阶定位两边销轴直径就不能一样了,这会跟图纸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种方法,只是你实践性较差

请老师赐教

网友:
先机加-焊接-整体调制-局部淬火。

网友C:
有没有问题的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问题的图片啊?

有啊,在三楼我补充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