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佬们这个什么焊接工艺,如何保证焊完薄片不变形

楼主(2021-09-17):
如图,薄片厚0.3mm,三个焊接点直径1mm左右,请教大佬们这是什么焊接工艺,并如何保证焊完薄片不变形

网友:
电阻焊、碰焊、

网友A:
什么材质?点焊,塞焊?

怎么看像塑料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点焊,塞焊?

怎么看像塑料材质?

不锈钢材质,上面0.3mm,下面4mm

网友:
可以用激光焊接

网友:
换个角度拍照看看?

3个焊点这么圆润?

是薄片和什么工件焊接在一起,有受力要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点焊,塞焊?

怎么看像塑料材质?

这么圆润的圆锥形,很奇怪

网友:
氩弧焊,不用填丝

网友B:
这种用铆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铆接不行吗?

铆接也是一种思路,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C(2024-01-13):
电阻焊哇,我这边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焊哇,我这边有

后续采用了激光焊,把薄片上的小坑融了就跟图上差不多了,测试没啥大问题

网友(2024-05-28):
这样说吧:如果是小批(大批量又有选择)
外观质量要求高,推荐选择TIG焊工艺。
焊接精度要求高,不计成本,激光焊接
对焊接质量要求不高,电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