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梯形丝杠杆径的确定

楼主(2021-09-17):
设计梯形丝杠时,如何锁定它的杆径?

网友:
那请问你设计丝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手动调节的吗?随便取个就行

网友:
把问题具体化,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问题问的很笼统,描述不清,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没看太懂,楼主是要确定丝杠直径吗?

网友(2021-10-21):
范围太大了,涉及到具体的工况。
没有约束条件,就谈最优解,这样不行。

网友(2021-12-24):
在米思米之类的上面直接选。一般普通使用都是按长度选直径,再看是垂直布置的还是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