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在工程图标注问题怎么办?

楼主(2021-09-17):
一个吊耳,成一定角度,拉出子焊件后画工程图,发现标注尺寸会出现错误,在平面状态标注的是斜放向的尺寸,无法标注面到孔的距离。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也在社区发过贴,我是采用一个剖视图来解决的

网友:
加个视图?

网友:
增加个辅助线,标注角度

网友:
视图属性管理器有个尺寸按投影还是真实显示的,默认是投影,看看是不改成真实了

网友:
重新画辅助线  就可以标注

网友:
软件是按你的意思来的。

网友:
是没有选择好标注的尺寸基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