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佬们AGV,阿克曼底盘类的小车驱动电机如何计算选型?

楼主(2021-09-17):
问题1;一台AGV要求负载(背负)300kg,车自重大概80kg,车轮直径180mm两驱,最快速度2M/S,工厂地面不老虑爬坡;如何计算出选用的电机(直流无刷电机)①功率多大?②负载车启动时扭矩需要多大?(不负载启动扭矩多大)③负载匀速扭矩多大?(不负载匀速扭矩多大)④减速机减速比多大?

问题2;类似汽车底盘的小车,负载300kg,车自重大概80kg,车轮直径400mm两驱,最快速度2M/S,普通水泥地面也不考虑爬坡;如何计算出选用的电机(直流无刷电机)①功率多大?②负载车启动时扭矩需要多大?(不负载启动扭矩需多大)③负载匀速扭矩需多大?(不负载匀速扭矩需多大)④减速机减速比多大?

备注;小车的驱动电机选型应该主要是计算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吧,小白不是很懂,求大佬们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402985531291.html

网友:
要计算电机拖动小车的牵引功率,车+负重=380kg,乘以路面摩擦力就是理论牵引力F。
牵引力*运行速度=功率(理论计算的功率),计算功率*余量系数,根据计算结果选择电机功率。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大轮径负载这么低的,如果是为了行走速度可以选用低减速比的减速机。

网友B:
我以前做穿梭车的,车重220kg,负载1500kg,速度1m/s,轮子包胶聚氨酯直径120mm.行走电机340w,减速机速比15。举升540w,速比150.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最大速度需要2m/s?

网友:
查一下滚动摩擦系数的概念,看看对你的计算是不是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402985531291.html

这个例子挺好,就是我想要的计算过程。就是没怎么看懂,是不是需要复习下哪个科目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挺好,就是我想要的计算过程。就是没怎么看懂,是不是需要复习下哪个科目的知识?

看文末的参考目录,搜索一下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穿梭车的,车重220kg,负载1500kg,速度1m/s,轮子包胶聚氨酯直径120mm.行走电机340w,减速机速比15。 ...

我们做的车跟你做的车很像,有详细的计算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文末的参考目录,搜索一下你就知道

好的,不过还有其他类似的列子吗?

网友C:
这个样机计算,后续开项目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样机计算,后续开项目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改进的!

就是目前不知道怎么计算,你有计算案例吗?可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