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平台定位精度请教

楼主(2021-09-17):
        需求情况需要设备一个8工位旋转平台,处理的是小型零件,零件尺寸1.5mm*1.5mm的圆,需要在6个工位上对该零件进行微小装配,工装需要在6个工位间循环,预计设计的旋转定位精度约0.02-0.05mm。

        现考虑采用DD马达形式,转台直径700mm,经过计算,1arcses=1/3600°=0.00028°,现找到的最高的DD马达约10 arcsec,,350半径末端1°对于约6.1mm,1arcsec对应0.001728mm,±10arcsec对应定位精度±0.017mm。     第一次使用DD马达,有以下疑问:
     1、不知道我这种换算方式有没有问题

     2、定位可靠性只靠DD马达,考虑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在工装下面加装二次辅助定位机构
    忘各位不吝赐教

转台整体情况

转台整体情况

单工位情况

单工位情况

网友A:
1.装配的产品尺寸很小
2.马达的重复定位精度,不代表你旋转工位的重复精度(这里面包含旋转精度、转台面板的平面度、转台面板的受压形变等)
3.你这种换算方法,只考虑到了齿轮背隙,还要考虑DD马达本身的分辨率(编码器分辨率),背隙+分辨率才是旋转精度

4.产品这么小,如果要求可靠性很高、故障率低的话,建议增加成本,另外加锁止机构,直接对工位进行二次定位(比如在工装底部加定位销)

网友(点评):
DD马达属于直驱电机,没有传动齿轮、背隙,用于替代中低扭矩、多工位很合适,大扭矩的还是要用分割器。

网友:
加个环形光栅

网友B:
理论计算式正确的。实际情况需要考虑二楼的发言,讲的很全面。

网友C:
圆环光栅需要加装的话我这边有  131 1671 9459(微信同号)

网友:
二楼说的对,加一个硬限位

网友D:
二楼比较详细,如果多工位感觉二次定位会省很多事

网友E:
平台直径还能缩小一点吧 我感觉还有很多空间呀

网友F:
我决定机械限位精度高,电机还能选便宜的。

网友:
找精度高的凸轮分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装配的产品尺寸很小
2.马达的重复定位精度,不代表你旋转工位的重复精度(这里面包含旋转精度、转台面板 ...

嗯 目前考虑到的只有这些,感谢回复,还需要经验性支持,
1、我们现场设备有那种凸轮式的,每个工位高低起伏都不一样,这种情况是否是转台加工变形、平面度这些情况造成的呢,或者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
2、设备相当于6个生产工位,可靠性要求高一些,因此每个工位也考虑二次定位,这个就需要对转台上的工位设计浮动结构,请问这种浮动结构有比较好的参考结构推荐吗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计算式正确的。实际情况需要考虑二楼的发言,讲的很全面。

嗯  二楼回答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环光栅需要加装的话我这边有  131 1671 9459(微信同号)

可以咨询联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比较详细,如果多工位感觉二次定位会省很多事

嗯 影响产品效果的就是图中的六个工位,对六个工位一致性要求较高,二次定位应该还是最好考虑的,只是这种结构的工装应该考虑浮动结构,不知是否有建议可靠结构形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台直径还能缩小一点吧 我感觉还有很多空间呀

嗯,目前设计是8个工位,其中空白区是用来上料的两个空位,暂时还没有画图,尺寸应该可以进一步缩小,预计最终可能650左右,600的尺寸大概估算过,满足不了8工位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决定机械限位精度高,电机还能选便宜的。

嗯,10arcsec的DD马达确实有点贵,但是也不能完全保证定位效果,也得考虑加装二次定位,凸轮机械定位+辅助二次定位也值得考虑一下,但是需要经验支撑,还需要各位大佬多多支持

网友G:
看看有没有人做过浮动治具吧,那个可以参考,像硬限位汽缸顶升的二次定位,DD马达不知道怎么样,要使用分割器的话是不建议用这种儿媳定位的

网友H:
我觉得加气动定位销最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目前考虑到的只有这些,感谢回复,还需要经验性支持,
1、我们现场设备有那种凸轮式的,每 ...

1.凸轮分割器的精度是非常高的,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分割器,分割器本身的盘面跳动绝对不会超过0.005mm;如果工位垂直盘面方向跳动很大,可以对大圆盘进行打表测量(大概率是大圆盘本身精度问题或者安装精度问题);要想避免此类情况的话,就是增加大圆盘刚性(减小大圆盘直径、增加厚度、材料升级),提高大圆盘的加工精度;如果各工位在装配过程中受力很大的话,还应该要在各工位底部加轮子支撑,不然时间长了大圆盘肯定是要变形了,凸轮分割器、DD马达也容易损坏。
2.浮动机构可以参考成熟的机构,多看看

另外有其他的几个点:
1.既然是装配,必然是零件和零件之间装配,那么你的工装是如何对“母零件”(初始的第一个零件)进行定位的呢?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毕竟你后面的零件都是和“母零件”进行装配的对吧
2.能不能考虑另外一种情况,转盘上的工装只是起到粗定位作用,甚至只是起到一个放置平台的作用。真正的精确定位,靠辅助机构进行定位(不随着转盘进行旋转);这样的话你的转盘定位精度可以不用那么高了,固定不动的机构的精度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相对于旋转移动的机构来说。

网友I:
我建议买现成的分割器吧,要实现你的目的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

网友:
使用卧式转台,精度没问题可以实现

网友J:
在本已经高精度的分割器上再来个二次定位?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二次定位就达到要求了?不考虑加工、安装精度了?
提醒一下:增加的环节越多,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越多。

网友K:
同意二楼的,同时我建议可以考虑一下使用二次定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选用普通的凸轮分割器实现,最终的精度是要在停下来后二次定位上实现的并非在旋转的时候实现的。当然旋转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若使用二次定位的话就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建议是在观看了您的整体布局后个人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每一各工位的机构侧着放,这样的话可以使得你整个转盘缩小很多,当然若侧放的话可能需要增加过渡工位增加成本。但是若能将转盘缩小的话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供了旋转精度

网友:
二次定位不一定能满足节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本已经高精度的分割器上再来个二次定位?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二次定位就达到要求了?不考虑加工、安装精 ...

嗯 环节越多 风险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意二楼的,同时我建议可以考虑一下使用二次定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选用普通的凸轮分割器实现,最终的精度是 ...

嗯,现在考虑的就是普通精度凸轮分割器+二次定位或者单纯的DD马达,但是由于零件很小,对于各个工位安装位置要求也高,估计主要体现在后续安装调试上,现在是想看看各位热心老铁有没有类似的应用情景,提供一些经验支撑。
另一方面,至于您说的侧向放置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后面重新布局再试一下,看看能够减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建议买现成的分割器吧,要实现你的目的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

嗯 ,分割器肯定买现成的,现在就是单个旋转工位和各个工作工位的位置校正,保持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加气动定位销最可靠

嗯 也可以基于定位销,在调整工作位的安装,实现配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有没有人做过浮动治具吧,那个可以参考,像硬限位汽缸顶升的二次定位,DD马达不知道怎么样,要使用分割 ...

嗯,二次定位的关键就是浮动定位,XY平面具有小范围的浮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凸轮分割器的精度是非常高的,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分割器,分割器本身的盘面跳动绝对不会超过0.005mm ...

感谢老铁持续跟踪,公司电脑上不了网,所以回复慢了,
1.既然是装配,必然是零件和零件之间装配,那么你的工装是如何对“母零件”(初始的第一个零件)进行定位的呢?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毕竟你后面的零件都是和“母零件”进行装配的对吧
答:左右晃动定位精度单边0.005-0.01,工装和母零件靠的是三面凹槽定位的,零件类似下图的三个脚,卡在卡槽里(红色圈圈)。

2.能不能考虑另外一种情况,转盘上的工装只是起到粗定位作用,甚至只是起到一个放置平台的作用。真正的精确定位,靠辅助机构进行定位(不随着转盘进行旋转);这样的话你的转盘定位精度可以不用那么高了,固定不动的机构的精度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相对于旋转移动的机构来说。

答:那三个脚要折叠形成120°角度(±3°),旋转角度工装下面有转角定位机构,可以保证每次只转120°,只是还要保证这个转盘不能太偏,否则固定的折叠工位就不能弯曲对正折叠。所以就需要对转盘旋转角度进行精度要求或者二次定位的角度精度要求。

稍微有点复杂,不知道以上描述是否表达清楚

工装定位

工装定位

产品

产品

网友L:
这种分度机构如果速度要求不高,最好是用分度器!

网友:
用中空旋转平台就可以的。分割器的精度可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分度机构如果速度要求不高,最好是用分度器!

嗯 现在在DD马达和凸轮分割器之间考虑

网友(2021-11-20):
2楼说的对,中间因素太多,对产品固定的座子进行二次机械定位会更加精确

网友:
1、减少转台直径来增加旋转定位精度,选用合适的材料的转台和转台上装夹工装,减少其他因素对转台旋转精度的影响2、二楼的方法加二次定位,3、选用凸轮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