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晚上好,关于一个推力的问题,麻烦大家帮忙看下算的对不对

楼主(2021-09-17):
今天看到下图这样一种结构,由于没有设计经验,看到这么小的电机能带动1.2T重的物体很吃惊,我就刚好学习计算一下(应该是算得不准确)。

条件1:电机转速1450转,功率90w,减速机速比1:60,链轮速比1:1.1。

由此算得扭矩:9550*0.09kw/1450*60*1.1≈39n.m

条件2:丝杠导程5mm。

计算推力:2*3.14*39/0.05≈4900n

条件3:图中的三角形结构应该是杠杆原理,动力臂为150mm,阻力臂为90mm。

4900*0.15/0.09=8166n

不知是我算错了吗?最后的数据比重物要小很多,但实际使用中是没有问题的,有哪位前辈不嫌麻烦帮忙指正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电机是变频的?转速应该低于1450

网友B:
阻力臂90好像不对。
在负载绕O点旋转时,阻力臂是一个变化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力臂90好像不对。
在负载绕O点旋转时,阻力臂是一个变化的值。

应该是动力臂变化吧

网友C:
公式不对,代入也不对,低级错误

网友D:
哪个是负载,哪个是旋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变频的?转速应该低于1450

单相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力臂90好像不对。
在负载绕O点旋转时,阻力臂是一个变化的值。

我也看不太明白了,楼下有位说我算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式不对,代入也不对,低级错误

谢谢,请问是哪一步算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是负载,哪个是旋转点?

3楼画出来的o是旋转点,口是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哪一步算错了呢?

公式少了效率,代入时少了个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哪一步算错了呢?

看看大家怎么说?支持大家不同角度看问题。

网友D:
应该是0.005不是0.05,10倍
还有效率你没算上去,10倍再打个8折吧

网友(点评):
丝杆必须5折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0.005不是0.05,10倍
还有效率你没算上去,10倍再打个8折吧

这种不会是滚珠吧,打3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0.005不是0.05,10倍
还有效率你没算上去,10倍再打个8折吧

2*3.14*39/0.005≈49000n
49000*0.15/0.09=81666n*0.8=65333n≈6666kg
这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会是滚珠吧,打3折

梯形丝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梯形丝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梯形丝杠的传动效率是30%是吧

网友:
减速机的效率也得算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梯形丝杠的传动效率是30%是吧

丝杆估计你的0.4,还有减速器,链轮,杠杆等处,加起来0.3左右吧。这是估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梯形丝杠呀

电机转速1450转,功率90w,减速机速比1:60,传动效率按90%算
算出经过齿轮箱后,输出扭矩为:9550*0.09/1450*60*0.9=32N.M

链轮速比1:1.1,传动效率按95%算
算出经过链轮后,输出扭矩为:32*1.1*0.95=33.44N.M

T型丝杆导程5mm,传动效率按40%算
算出T型丝杆推力为:2*3.14*33.44*0.4/0.005=16800N

你这个力臂和输入力是没变的,变的只是力和力臂的夹角。在你图中的这个位置,夹角刚好为90度,输出的力也是最大的,我们就按照如图的状态计算
16800*0.15/0.09=28000N≈2800KG
当T型丝杆和力臂的角度发生变化时,2800KG这个输出的数值也会随着角度的变化而减小(2800是最大值)
再算上安全系数
这个设计应该是没问题的,设计者是经过计算的.
如果是个毛头小子,上来就凭经验选型,估计选个0.75KW的电机也不夸张的.

网友:
说话说明白,别人提醒才知道说的不清楚,那表明你太爱脑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速1450转,功率90w,减速机速比1:60,传动效率按90%算
算出经过齿轮箱后,输出扭矩为:9550*0.09/ ...

非常感谢百忙之中给列出计算公式,讲解的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速1450转,功率90w,减速机速比1:60,传动效率按90%算
算出经过齿轮箱后,输出扭矩为:9550*0.09/ ...

666,学习了

网友:
作者的公式没问题,就是公式中的0.05应该为0.005就是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你这图是要俯视图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速1450转,功率90w,减速机速比1:60,传动效率按90%算
算出经过齿轮箱后,输出扭矩为:9550*0.09/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