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个什么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21-09-18):
prj_1.slt

是三维图么,还是啥。sw2018和autocad都打不开

网友:
stl是三维图。。。。。但SLT肯定不是。

网友:
是stl吧,小平面体,机械行业的软件不可以编辑

网友:
Mozilla的配置文件

网友:
.stl 输出给3D打印用的格式 .slt 不太清楚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slt没听说过 stl sw是打得开的熬 stl可以用微软自带的3D viewer打开 我司一般是用于不同版本的sw转化 但一般还是用step格式转化更为常见 一般3D打印供应商更倾向于索要STEP格式文件

网友:
这个简化体模型,UG能够打开的,Catia也可以的!

网友:
用SView软件试一下,这个用手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