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标注里面的B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18):
是指这里同时作为B基准吗?
查了机械制图手册,也没有这样的标注方式,估计是按9楼说的进行理解,原图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很像是这样子

网友:
真不清楚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首先你要告诉我们B的位置在哪里,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A:
那你需要验证一下你的想法,看看其他尺寸有没有参考B基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B基准。

网友(点评):
以前做美标图纸的时候好像是这么表示基准的,记不太清了,要回去找找以前图纸。

网友B:
这个参考一下,没见到过这种标注方法。   https://www.ttcad.com/news/jxzt/7944.html

网友:
你自己用脑子想想,垂直度公差有两个基准吗

网友(点评):
你反复读一下楼主的那句话。

网友C:
这个端面垂直于A0.02,同时它是基准面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需要验证一下你的想法,看看其他尺寸有没有参考B基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B基准。

其他地方有参考B的形位公差标注,但没有专门再标示出B基准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考一下,没见到过这种标注方法。   https://www.ttcad.com/news/jxzt/7944.html

查了下机械制图手册,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标注方法,估计是原图标注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端面垂直于A0.02,同时它是基准面B

应该是这么理解了。

网友D:
除了形位公差这个地方出现,B还在结构要素的什么地方?

网友:
国标里没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形位公差这个地方出现,B还在结构要素的什么地方?

零件图没拍全,
这是一个60°的顶尖,顶尖的锥面有相对于基准A和基准B的跳动要求,图面上没有发现有单独标B基准的,所以推测他这个标注表示他同时作为B基准的意思。。。
因为没有查到相关的制图规范,所以刚开始看感觉有点懵。。。

网友:
的确没见过这种标注

网友:
这个端面是基准面B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
老式图纸基准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