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的配合

楼主(2021-09-18):
如图,这是一个资料图片,上面提到了公差配合1.跟轴的配合选g6,为什么? 它自身的孔是什么精度? 每家的轴承孔的精度都是标准的吗? 这个基孔制是不是意味着轴承孔的精度是H7?
真的是每家品牌的轴承孔都是H7?  配合是过盈还是间隙过度?
2.跟安装座的配合,安装座的孔取H7,这里的基轴制意味着轴承座的外径是什么公差? 配合是过盈还是间隙过度?
3.跟轴配合的时候选g6的轴加工方式如何? 选什么材料合适 ? 热处理及指标如何? 表面处理?
3.跟轴承座配合的时候选H7的轴承座孔加工方式如何? 选什么材料合适 ? 热处理及指标如何? 表面处理?

网友:
标准件研究的人比较少吧

网友:
轴承本身的公差机械设计上有。可以查。

网友:
直线轴承的外径,我猜可能是按h6来做的,H7配h6,间隙配合,好装

网友:
  H7/g6

网友:
轴可以直接买光轴来加工端面就行了

网友:
卖直线轴承的同样卖轴,样本上都有你说的这些参数

网友:
这种直接买来用就是了,没啥好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