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和铸钢

楼主(2021-09-18):
这两个概念一直懵懵懂懂,知道它们是按不铜的分类方法得到的
碳钢比较知名的我知道有低碳钢235,中碳钢45#,高碳钢65Mn,这3个算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了吧,
其中低碳钢还有个08F,不知道用于哪些场合? 不过我接触道德图纸里很少有这个材料,,请接触过的说下;有哪些场合用08F却不能用235的??/
关于常用的碳钢还请大家补充?
铸钢?  看了下资料还是不太理解它具体的使用场合? 哪些地方用碳不能用铸钢与合金钢?  哪些地方必须要用铸钢不用碳钢?

网友: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是本书,可以看以一下!

网友:
成型方法不一样

网友:
铸钢的材质有低中高碳钢也有合金钢

网友:
你知道的太少了,不枪毙你。。。。

网友:
从字面的意思里看出有个铸

网友:
65Mn算不得严格的高碳钢,虽然碳含量比中碳钢高,它归到弹簧钢一类去了。
高碳钢,T8 T10这种。

网友:
学一下铁碳相图,了解一下各元素对材质的影响,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

网友:
08F用于冲压钢板,比如,面板,仪表板等,韧性和塑性好;Q235属于结构钢,多用于焊接支架,框架,桥梁等承重的支撑件。
铸钢是用铸造型式的钢材,多用于箱体等零件。

你不清楚就先按应用暂时记住,干的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
08F强度远不如Q235

网友:
金属材料分类方式很多,按用途分,有结构钢,工具钢,模具钢,弹簧钢,轴承钢等。按含碳量分,有低碳钢,中碳钢,高碳钢,比如45#钢是优质结构钢,它的含碳量是0.45%.按机械性能分,比如Q195,Q235等,还有按化学成份分,按冶炼方法分类等,我也说不全。

网友:
房子按户型布局分有一室一厅,两室两厅,三室两厅等等
按功能布局分有跃层和平层等等

我买不起三室两厅的跃层,但并不影响地球自转……

网友:
08F含碳量低,塑性好,强度低,主要用于制作薄钢板,冷冲压件,容器等,
Q235-A属于普通碳素结构钢,用作钢筋,型钢和各种不重要的机械零件,焊接性能好
45号钢属于优质碳素结构钢,经过调质处理后可获得比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比如齿轮,轴,连杆等
65Mn制造弹簧或弹性元件,缓和冲击和振动的零件
铸钢用于制造各种形状复杂,用铸铁又难以满足性能要求的零件,铸钢含碳量不能过高,否则不好铸造,容易产生铸造缺陷

网友:
多做点项目看看别人怎么用的就会了,基础的东西大学已经学了,只是没和实际结合不容易记住

网友: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